噪声

楼主(2016-09-16):
在使用5402DSK时,一上电,不接MIC,只接耳机,不运行任何程序,耳机中有比较
明显的一定频率的噪声出现。

网友A:
每次上电都出?

楼主:
有时上电后没有出现

楼主:
但接MIC,运行范例中的CODEC程序时,又会出现这种噪声。

楼主:
会自动消失吗?

网友B:
这个是电流噪声吧,我想是无法消除

楼主:
通常都在DSK工作一段时间后自动消失。

网友C:
发现别人用DSK时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我自己参照5402DSK做了一块板,所用器件基本一样,
也是这现象

网友D:
开始时没有有效的程序代码,所以上电后是随机状态

楼主:
那意思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网友D:
是的,关键是看噪声的大小!!mic不接,信号输入有没有接地呢?如果你悬空?

网友E: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奇怪,电源供电问题。正常

网友F:
pcb设计的 原因吧。

网友G:
滤波降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