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个驱动电路怎么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9-16):
楼主详细的给讲解一下呗,俺是菜鸟呀!

网友B:
这款电路为开关电源,前面应该还有场效应管和输出PWM脉宽调制的IC

网友C:
楼上针对这个图讲解一下

网友D:
15V电压为输出电压,控制信号通过基极控制两个三极管,当然是正负电压下三极管分别导通,通过变压器输出交流电压,再通过整流桥输出直流电压。

网友A:
这款电路可以改近吗

网友E:
需要考虑三极管的开关频率以及损耗

网友F:
嗯,同时还需考虑变压器的损耗

网友G:
是的,一款真正的开关电源效率必须达到90%向上

网友H:
不知道你的图片显示不了. 是不是引用了其他网站的图片了. 能否转过来上传到论坛来

网友I:
三极管的开关频率是需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