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149 功耗偏高

楼主(2016-09-16):
这两天用430写了一段程序,基于人家的最小系统板,上面有一个CH340、DS1302、4个LED。就是想用430的低功耗完成这个项目,但是,功耗真心和手册上的不一样,LMP3下的电流时
2656ua,正常模式,while(1)循环后,电流是2977ua。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都怀疑是不是我的电流表的问题了。
大家用430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过吗?

网友A:
你先不跑程序,进入低功耗模式看下。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把所有io口配置下,好像全部设置成输出低电平,然后再看下

网友B:
不用的脚输出低电平

网友:
ti是不是有专门测试低功耗的例程啊,试试

网友C:
只是单片机的消耗吗?

网友C:
测量其他的外围器件了吗?

网友D:
先看下你是不是真正的进入到低功耗状态下的

网友D:
LM3低功耗模式的,是不是使用的外部32.768KHz的晶振外,主晶振已经关闭掉?

网友E:
这个需要注意你的MP3低功耗模式下,相关的IO的状态设置的。

网友E:
相关的暂时不用的IO口的一定要设置好的,一般是高组态输入的状态的。。

网友F:
如楼上所说,IO口在低功耗模式时需要注意合理配置的

网友F:
还有像你用到的如ad\da等外设的,在该模式下都需要关掉的。

网友G:
是只测量最小系统的吗?

网友G:
外部元器件是不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