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320C6748未使用的功能引脚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6-09-16):
请教关于TMS320C6748未使用的功能引脚的处理方法

请问未使用的功能引脚应该如何处理。在设计时只使用到了EMIFA和HPI功能,其他功能均未使用。比如说SPI、UART的相关引脚,因为完全没有使用到他们是否可将其相关引脚全部做悬空处理还是说输入引脚也要下拉到地?

而EMIFA中设计时连接的是SRAM,那么只与SDRAM相关的引脚是否可以悬空处理,这时的输入引脚必须下拉到地么?

网友A:
一般来说,没有特别说明的未使用引脚可以作悬空处理,因为这些引脚一般会有有内部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B:
具体的话可查看TMS320C6748 datasheet 相关说明

网友:
没有特殊说明的做悬空处理

网友C:
这个手册中搜搜  unused的 看看

网友D:
引脚一般都有内部上拉下拉电阻,悬空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没有使用的可以接地,不能悬空,否则状态不确定的。

网友:
你的处理器要求的功耗不是很大么?

网友E:
最好不要悬空。

网友E:
单片机IO都是有预置处理吧。

网友F:
单片机中一般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这些的

网友F:
单片机中一般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这些的,基本上都是拉低处理的

网友G:
一般资料上都会有unused的解释,什么功能,建议怎么接

网友H:
楼主可以将其置地了。

网友H:
闲置的IO容易状态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