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锂电池给电解电容充电瞬间充不满

楼主(2016-09-16):
有个48V40AH的锂电池,在锂电池上并接一个耐压100V220uf的电解电容,以上电电池就保护,不工作,其他负载也不工作。电解电容开始放电。

网友A:
电解电容漏电?

网友:
电容和电池里面保护板不匹配

网友B:
去掉电容呢?另外保护板保护了,测试保护芯片 看是那个参数导致保护板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