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 FOC SDK 霍尔传感器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上图画着红线的电机参数怎么确定?

网友A(2016-09-18):
英文翻译是放置电角度
应该是每一相的角度

楼主(2017-01-29):
问题解决了,如果是标准的霍尔电机一般都会是300的。如果不标准的厂家做的山寨电机就要拆开来看看,然后通过《永磁无刷电机技术》-谭建成 这本书里面的方法来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