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各位大哥 我的板子为什么用ST-Link下载不了程序?求教 谢谢

楼主(2016-09-17):
下面你是原理图。   下载接口的电源是3.3V  这个在PCB图上改了。    还有就是用杜邦线直接连芯片的PA13和PA14的下载口都下载不进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拜托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下  真的

网友A:
晶振和复位电路没问题。你的vbat居然直接接的3.3V,这里不对吧?
还有你用的是串口下载,boot引脚设置了没?
ST-link的接口没看到在哪?

网友B:
找个usb转串口工具,下载一下程序试试吧!!,用jlink总共有20根线,九条有用,你这个有点少!!

网友C:
发个 pdf....不容易找问题.你自己看看能不能换 swd 试试

网友D:
重装驱动,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

楼主:
已解决  谢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