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错

楼主(2016-09-17):
"diir.asm", ERROR! at line 8: [E0000] Unrecognized special character
INPUT .copy "diir_in.dat" (输入信号的数据)

楼主:
"diir.asm", ERROR! at line 11: [E0000] Unrecognized special character
.word 14, 0, -40, 0, 14, 0,-40 (b数据)

楼主:
"diir.asm", ERROR! at line 12: [E0000] Unrecognized special character
.word -2252, 4096, -3313, 2940, -1138, 5242(a数据)

网友A:
从字面意思看, 编译器遇到不能识别的字符, 这类问题常见在标点符号输入了 "全角" 字符.

网友B:
嗯嗯 全是 这种情况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