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获模式问题

楼主(2016-09-17):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0(void)
{
if(TBCCTL0&CM1) //捕获到下降沿
{
TBCTL|=TBCLR;
TBCCTL0=(TBCCTL0&(~CM1))|CM0; //改为上升沿捕获:CM1置零,CM0置一
}
else if(TBCCTL0&CM0) //捕获到上升沿
{
width[i++]=TBCCR0; //记录下结束时间
TBCCTL0=(TBCCTL0&(~CM0))|CM1; //改为下降沿捕获:CM0置零,CM1置一
if(i==32)
{
AverageTB0 = 0;
for(i = 0; i < 32; i++)
AverageTB0 += width;
AverageTB0 >>= 5; //除以32求平均值,以免数据不停跳变
i=0;
}
}

}

楼主:
在改变上升沿捕获还是下降沿捕获的时候,为什么是设置CM1和CM0,而不是CM1和CM2呢

网友A:
在430中没有CM2这个寄存器位的定义,只有CM0和CM1的组合

网友B:
在比较器模块里有一个寄存器是CMx,可以进行选择:
Capture mode
00 No capture
01 Capture on rising edge
10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11 Capture on both rising and falling edges

网友C:
涉及到开始配置寄存器的问题,一般的都是先对照课本的学习一下,然后一个个的去配置的,这样虽然很慢,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啊

楼主:
直接的看代码我也会头疼的,不过会对照书本来看的话就方便容易多了啊

网友C:
就是说这里CM0和CM1是指两个寄存器,而不是指CM选择停止捕获和上升沿捕获嘛?

网友D:
楼主,你能否把初始化TimerA捕获的代码也给提供下的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看清原有,更好的解答了啊,谢谢

网友E:
同感楼上的意见,初始化TimerA捕获的部分需要看一下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改变上升沿捕获还是下降沿捕获的时候,为什么是设置CM1和CM0,而不是CM1和CM2呢
...

请优先说明是什么处理好吗?

网友:
不同的寄存器配置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