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不能再进行操作了

楼主(2016-09-17):
我现在使用TI 6455DSP,配置了PCI,和上位机可以对PCI地址进行访问,我们现在处于调试阶段,但是每次CCS重新load程序后,PCI就不能再进行操作了

楼主:
上位机那边访问得到的全为高电平,只有重启机箱才可以

网友A:
不应该出现这问题呀

楼主:
本人对DSP怎么加载的不熟悉,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B:
重新加载后肯定就不能操作了
需要end point先启动   上位机后启动

网友C:
通信重新配置了吗?

网友C:
PCI总线可能占用了。

网友D:
是PCI总线没有配置好的?查下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的

网友E:
PCI的配置问题,看看代码

网友E:
重新加载释放总线了吗

网友F:
相关的寄存器是否配置正确呢

网友G:
PCI总线有没有占用呢

网友H:
是不是PCI占用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上位机那边访问得到的全为高电平,只有重启机箱才可以

重新启动,应该是释放了总线了。

网友I:
重新启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I:
重新配置一下PCI

网友J(2016-10-25):
总线可能被占用了

网友K:
PCI总线占用吗

网友K:
释放总线之后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L:
需要上机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