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人艰照拆】+ 单片机控温电暖气电路图绘制与维修

楼主(2016-09-17):
近日朋友送来一台电暖气,让帮忙维修,故障现象是不定时自动断电关闭。

是一台单片机控制的电暖气,有显示屏和控制按键。加电开机测试,能开机加热,设置温度、定时、加热档位选择和测温功能都正常,但经过一段时间拷机故障出现,表现为无规律的停止加热,屏幕没有显示。觉得是电源接触不良,拆开维修。
先拆掉底部支腿。

打开前面板,取下控制面板。

电暖气由电加热管、控制板、电源板、感温探头、温度开关等组成。

采用两根加热管两档控温,背板上两个温度开关双重安全保护,电线有耐高温套管保护,安全保护做的不错。

一个温度开关是45度一个是85度,串接在加热回路中任意一个超温都会断开加热回路。

有一个热敏电阻采集加热温度,进行温度控制。

针对故障现象,重点检查电源接头有无接触不良,5V电源是否正常,经用万用表测试均正常,紧固接头后,装回测试,发现故障依旧存在,故障时测量供电回路电压正常,故障不在电源,应在控制回路。看电路比较简单决定对电路测绘后进行维修。

经测绘电路图如下:

       控制单片机是台湾产8位机78N259P,为一次性OTP编程,带有内部A/D转换,在小家电中应用广泛,查了一下批量价格仅为1块多。变压器输出9V经7805稳压后输出5V电压供给控制回路使用。通过74HC164扩展定制LED模块其中四位数码管显示设定温度、实际温度、定时时间,5个专用图标显示定时、档位、状态等信息,扩展5个按键完成开机、模式、加减、确认等功能。另外还有两个继电器控制两个档位,一个蜂鸣器提示电暖气状态,热敏电阻用来采集实际温度,还有一个红外接收头用来实现遥控功能。
怀疑单片机有虚焊,经查焊点良好,测试正常,由于系统能够也能够正常运行,晶振也应该正常。
       看到红外接收头,经查阅资料,灯管干扰也能造成故障发生,未分离故障,采用电工胶布遮住红外接收头,经长时间拷机测试故障消失,初步定位为单片机红外遥控程序抗干扰能力设计不足造成。

经分析厂家是用一种电路板实现多种不同档次电暖气控制,由于本机没用遥控功能,故将红外接收头用胶布缠绕好后装回,故障未在出现,维修结束。

网友A:
如果热电阻老化也可能出现这种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热电阻老化也可能出现这种故障的

感谢提醒。但热电阻到78NP256N端口应该为A/D采集模式使用,如果失效只是温度值的偏差,感觉让程序跑飞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B:
没想到是红外接收管受干扰引起的,维修思路和技能超好,赞一个!
为什么以前就好着呢?

楼主:
应该和使用环境改变,干扰源增加有一定关系,如强的红外光源、频闪的荧光灯、阳光直射等。IR因为是扩展功能,没有加滤光片,也导致抗干扰能力较弱。

网友:
最小单元检就行

网友C:
楼主大神,真没想过是这个问题。

网友D:
厉害,要是让我修,我没那么好的耐心;

网友E:
思路很好,但是为什么不直接把那个红外接收头拆掉得了?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思路很好,但是为什么不直接把那个红外接收头拆掉得了?不明觉厉!

拆掉也可以,懒得动电烙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拆掉也可以,懒得动电烙铁了。

直接剪掉也行吧?!

网友F:
楼主,你画的电路图,继电器线圈接的续流二极管是不是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