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中给出了寄存器偏移地址,这个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6-09-17):
datasheet中给出了寄存器偏移地址,这个有什么用呢,直接给出在内存中的地址不就好了吗?

网友A:
stm32开发指南库函数版本或者寄存器版本手册的第四章

网友B:
将一片存储空间,用来代表寄存器,从某个特定的地址开始,每4个字节代表一个寄存器,寄存器就是这个特定的地址的昵称,你访问这个寄存器,其实就是访问这个地址

网友C:
把各种地址区分开,这样看着比较直观。基础地址+偏移地址,就是实际地址了

网友D:
举个例子
RCC_BASE又等于AHBPERIPH_BASE+0x1000
AHBPERIPH_BASE又等于PERIPH_BASE+0X2 0000
后面的是个偏移地址,前面的也是个偏移地址

网友E:
比如STM32的GPIO寄存器,有一个基址,它的第一个寄存器是GPIOx_CRL偏移地址为0x00;
那么GPIOx_CRL的实际地址为GPIOx的地址+偏移地址

网友F:
把地址分开,很清晰的就看清楚内核的占用空间了。不然还得实际进行加减乘除的计算

楼主(2017-04-25):
引用 网友C:
把各种地址区分开,这样看着比较直观。基础地址+偏移地址,就是实际地址了 ...

对的,其实我们大多数时候,也不会看这个地址的,在深层次调试的时候用得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