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火零线间电阻检测

楼主(2016-09-17):
大家好,小弟遇到问题,想请教各位工程师,我现在需要实现一个功能,我们要测灯具能否点亮,但是会遇到工人将市电的L/N错接到地线,这样会使电源壳带点,非常危险,因此领导要我做一个测试设备,在通电的时候检测市电L和N之间的电阻,如果短路或者接触不良,我这边都能检测出来,他和我说用电阻测试仪读数,我也不是很懂,求教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A:
在通电时如果短路直接就干保险了  零线和地线接反和你所说的要求不搭边

网友B:
这个很容易测的。
之前弄过一个

网友B:
找不到电路了,,从别处荡了一个图

网友C:
正常时阻值无穷大,短路时电阻很小,一般电路好管控,这220V的我还不清楚能否实现?顶一下,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关了总闸,用摇表分别测 L 到大地和 N 到大地的电阻。
有的灯具外壳可能没有接地,这时把上面的大地改成这个灯的壳摇一遍。
注意用万用表量是不行的,万用表的输出电压不够。如果你要自己做一个仪器模拟上面过程,需要让你的仪器能输出交流高电压,并且这个高电压短路不能发生危险。

网友E:
用电热水器那种漏电开关、防误插、地线识别插头

网友F:
漏电开关的原理是检测L线和 N线上的电流是否一样。假如不一样的话 超过一定值(例如10mA)则会断开脱扣器。

网友:
是检查客户墙上插座内部是否接错吗?

网友:
买一个测线器就能解决,不用自己做。再者有些东西不一定能测到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电路了,,从别处荡了一个图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电路了,,从别处荡了一个图

谢谢,这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工厂生产灯具时需要点亮检测,目前我们使用电源引出鳄鱼夹,夹在灯具电源的L,N上,但是工人有时 ...

隔离电源220V转220V~

网友H(2017-03-11):
让测试的人在木凳子 木地台 木桌上测试 如果有L或者N 接错一个 灯就亮不了 测试的人也不会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