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5每次点击built都是全编译,应该是部分编译的,为什么呢

楼主(2016-09-17):
MDK5每次点击built都是全编译,应该是部分编译的,为什么呢

网友A:
你用的版本不对吧,我的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MDK更新了,MDK5.0以后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C:
我就是用的MDK5.0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D:
记得我原本不知道装了哪个版本,每次编译都是两遍,要正确配置options

网友E:
options->target    Use cross,选中的话就会每次全部编译两遍
options->output   create batch file  选中的话,每次就会全部编译

网友F:
只要选择不打钩 create batch就行了

网友G:
我觉得和工程的配置有关了,我的从来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H:
我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问题出在: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Code Generation框里面我勾了Use Cross-Module Optimization, 没勾Use MicroLIB ,取消前面哪项,勾选后面哪项后编译点Build target 就只编译当前文件了(刚切换过来第一次编译还是会全编译的)

网友I:
因为输出文件与MDK的工程目录不在一个文件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