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4 主频如何设置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9-17):
如  48Mhz, 80MHz ?

网友A:
楼主可以使用StellarisWare驱动库中的API函数

网友A:
如下函数配置主频运行在50MHz (外接16MHz晶振)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XTAL_16MHZ | SYSCTL_OSC_MAIN);

网友B:
嗯,只需要调整参数SYSCTL_SYSDIV_4即可,频率可以按200/N来计算

网友B:
比如SYSCTL_SYSDIV_4,就是200/4=50M。

网友C:
看一下 Tiva c 的培训视频 里面讲的挺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