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模拟电路中的半导体器件....

楼主(2016-09-17):
几乎任何一本《模拟电路》类书籍中都会谈到半导体器件,而通常在给出最简单的原理性说明后就会给出其实际特性和理论模型(大信号和小信号)。由器件特性和模型以及基本的电路原理就可以分析现有的电路,或根据一定的技术指标设计出实用的电路。

如果想深入地探究半导体器件的物理原理,那得看《半导体器件与物理》类的书籍,原则上这已经超出了《模拟电路》通常所涉及的范畴。

楼主:
看到有人连最基本的概念都不懂,这里特别引一段《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中的内容:

楼主:
相关书籍,不仅给出了基本的概念,而且还给出了详细的理论(含定量的计算)。真想要去了解这些内容的,可以找本书去看看。

不过,这还必须有相关的物理基础作为前提,否则看了也是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有人连最基本的概念都不懂,这里特别引一段《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中的内容:

这里的说法和以前用来教我们的书没有什么差别。因为结的两边浓度不同,所以有相互间的扩散,因为有相互间的扩散,所以有势垒,在势垒作用下,有漂移.....,扩散和漂移平衡........。都不是新东西,50年前一直这么教的。

网友A:
欢迎LZ把老的《模拟电路》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贴过来,供网友共同评判。

网友B:
既然LZ热衷于老旧模电书的“扩散力与电场力相平衡”,何不把扩散力与电场力都计算一番,看它们究竟如何相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说法和以前用来教我们的书没有什么差别。因为结的两边浓度不同,所以有相互间的扩散,因为有相互间 ...

当然基本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LZ把老的《模拟电路》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贴过来,供网友共同评判。

没什么老的和新的之分,《模拟电路》和《半导体物理与器件》本就不是一个范畴内的东西。

《模拟电路》中的器件(包括半导体器件),强调的是其实测特性和特性的理论模型。

楼主:
前面给了那段可能《模拟电路》类的书中都有相似的阐述,下面继续给一段内容:

楼主:
这个,在《模拟电路》类的书中通常是不会具体给的。

网友B:
对,老旧模电书缺的恰恰就是半导体物理学的这些基础知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网友B:
可是,仅仅把半导体物理学的这些基础知识原封不动堆砌过来,读者还是消化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在《模拟电路》类的书中通常是不会具体给的。

《模拟电路》,早一点叫电子技术,也有叫晶体管电路,PN结都讲的,比清华还早的一本也叫晶体管电路60年代出版的,封面橙色的,里面也是这样讲的。这些书没有详细推导,但有的也有公式(7.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路》,早一点叫电子技术,也有叫晶体管电路,PN结都讲的,比清华还早的一本也叫晶体管电路60年代 ...

由于涉及到《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单给那么个式子没有多大意义。

通常,只要给出PN结的i-v指数律关系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要更深入地分析PN结,包括高频特性,那么仅此是不够的。

网友C:
两本书不过是各有侧重点而已
比如大家都玩4G,华为和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