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测量玩具陀螺的转速?

楼主(2016-09-17):
突然突发奇想一个问题:如何用单片机测量玩具陀螺的转速?
不知道用什么方案可以实现玩具陀螺转速的测量,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合适.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是想做一个外置的测速工具,还是让陀螺自带测速。
前者和后者侧测试方法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是想做一个外置的测速工具,还是让陀螺自带测速。
前者和后者侧测试方法是不同的 ...

当然是陀螺自带的了,不是外置的,就是测量玩具陀螺的转速,小时候玩的那种陀螺,用小鞭子抽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是陀螺自带的了,不是外置的,就是测量玩具陀螺的转速,小时候玩的那种陀螺,用小鞭子抽的那种. ...

用加速度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B:
使用陀螺仪或加速度计就可以。

网友C:
陀螺仪加速度计,可是转起来显示也是大问题

网友D:
陀螺里面用陀螺仪测转速,用蓝牙发送出来,外部显示

网友E:
还可以用磁场传感器,通过敏感地磁分量变化得到转速。如果可以外加光源,用光电的最简单

网友F:
   陀螺~~~~ 外边   用个反光或黑边容易产生光线的反射脉冲就可以  用手待转速记就可以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加速度计,可是转起来显示也是大问题

显示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现在有在电扇的叶片上安装一排LED灯,通过电扇的转速和灯的控制来显示汉字,陀螺也可以采用相同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