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拆解电饭煲

楼主(2016-09-17):
做饭的时候经常有液体流出锅外,有一部分通过缝隙流入内部,容易形成卫生隐患。今天我把家里的九阳的电饭锅内部也清理了一下,防止滋生细菌。
工具:螺丝刀一把,

楼主:
1.先用螺丝刀把后盖螺丝卸掉,打开后盖。

楼主:
2.再用螺丝刀旋掉固定的螺丝,两种螺丝长度不一样,注意区分。

楼主:
3.这时就可以取下外面连接的塑料底座了

楼主:
4.这些东西先放到水槽里清洗一下

楼主:
5.之后将锅体和外面的不锈钢面板的连接线拔掉,就可以把内胆和外壳分开了。

楼主:
6.各部分都清洗干净之后放到桌子上晾干。清洗的过程中直接用抹布蘸水擦就行,不要浸泡,电子器件擦一下就行了。

网友A:
电磁炉也该洗洗;额

楼主:
7.最后按照之前记录的线路连接接口再接回去,螺丝再旋上去就好了。

网友B:
没看到控制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