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面板设置

楼主(2016-09-17):
在labview中如何在主面板中显示和操作所有子VI的输入控件?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做什么。本来就是参数传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做什么。本来就是参数传递啊。

是的,我想让子VI的输入控件可以在主VI的前面板进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做什么。本来就是参数传递啊。

大神,我还想问一下,  写入测量文件  这可控件可以实时记录数据流,可是数据精度本来很高,控件记录下来的确变低了,怎么设置啊?   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还想问一下,  写入测量文件  这可控件可以实时记录数据流,可是数据精度本来很高,控件记录下来 ...

应该是传递参数设置不一致啊。你仔细看看参数输入口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传递参数设置不一致啊。你仔细看看参数输入口设置

好的,谢啦——

网友B:
容器里有个子面板,可以把子VI的面板显示在主VI上。应该也可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