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16.6在两个不同的DSN中复制粘贴,怎么避免位号重复?(除重新编号的方法外)

楼主(2016-09-17):
比如我想把A.DSN的一部分原理图复制粘贴到B.DSN中,但是A.DSN中的原理图有一些位号是和B.DSN是重复的。起因是要对PCB改版,原有相同的模块保持位号不变就不用重新画。

网友A:
重新编码不行吗?

网友A:
你设置的时候,设置编码格式不一样不就行了吗

网友B:
我印象中复制来的图纸会自动编号的啊,
如果印象错了,就重新编号把,可以只编号复制来的那一页,
如果是新老图混着放的,可以手动改为R?/C?/U?等,然后再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复制来的图纸会自动编号的啊,
如果印象错了,就重新编号把,可以只编号复制来的那一页,
如果是新 ...

是呀,复制过来时会自动从最大的编码开始编号,但是有时部分元件却不是从最大开始的。这样对于后续的PCB改版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呀,复制过来时会自动从最大的编码开始编号,但是有时部分元件却不是从最大开始的。这样对于后续的PCB ...

解决了吗?

网友C:
把这个设置里面的粉色框里面的取消掉就行了(默认是打钩的),这样你在放新器件或者复制器件的时候就不带编号了,所有新放的旗舰全部被打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