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磁环选择方法

楼主(2016-09-17):
怎样选择合适的磁环?
怎么匹配电源要求,有相关的公式可以参考吗?

网友A:
楼主可以将这类提问帖发布在“讨论”的主题下噢,方便大家一起参与讨论、交流。

网友B:
您好!
一般来说,磁环用于电源上主要有差模电感和共模电感两种,主要抑制差模干扰和共模干扰。
由于共模干扰一般频率较高,因此选用磁环用于共模电感时,一般选用锰锌或镍锌材料,磁导率高,设计电感时感量选择mH左右。
一般差模干扰频率较共模干扰低,因此选用磁环用于差模电感时,一般选用锰锌材料,设计电感感量uH左右,但注意不能磁饱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
一般来说,磁环用于电源上主要有差模电感和共模电感两种,主要抑制差模干扰和共模干扰。
由于共模干 ...

会不会对EMC有影响?

网友C:
磁环选择有软件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对EMC有影响?

对EMC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磁环选择有软件计算。

论坛的21dl好像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