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DK优化用O2,为什么编译出错

楼主(2016-09-18):
MDK优化用O2,为什么这句话编译成这样
前面的汇编都是对
判断R0>=0
然后设置比较值是用R0还是 -R0
但是后面就不对了
判断 R3 < R5
如果小于的话, 应该返回 R3才对
干吗返回-R0

楼主:
前面的汇编都是对
判断R0>=0
然后设置比较值是用R0还是 -R0
但是后面就不对了
判断 R3 < R5
如果小于的话, 应该返回 R3才对
干吗返回-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