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控制超声波测水位怎么比实际值要小呢?

楼主(2016-09-18):
大神,请问,我用51单片机控制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测量到固体之间的距离比较准,但测量液位为什么有误差呢?比如,到水位的实际距离是73CM,可1602显示是70CM?请问能给个解决方案吗?

网友A:
估计跟液体内声速突变有关系,先查一下度娘,有仙人资料的先跟着仙人做,没有仙人的,自己研究是否线性,线性的话,直接修正。自己研究的话,研究问题出在液面,还是液体内部,就是换不同深度的液体,检测同样的距离来看。

楼主:
楼上讲的详细,谢谢,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就是测量水库水位,估计线性的, 我就加上几个CM试试,再就是换不同深度试试,是否一样。

网友A:
哦,你早说是水库水位嘛,你弄快木板,浮在水面上,然后测木板的距离不就灰常稳定可靠了啊??

楼主:
这倒是个主意,不过我还是要试试直接测水位,怎样才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倒是个主意,不过我还是要试试直接测水位,怎样才准确。

水库水面有波动,也很正常的。

网友C:
水库的水位有个2-3cm的上下起伏很正常吧?那么大的一滩水,不可能不起浪啥

网友D:
做个平均滤波算法试试看

网友E:
水库水位波动很正常

网友F:
我觉得水位波动可能是一个原因,比较短的距离误差比较大需要校准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G:
如果可以的话你用示波器看下回波跟固体回波有没有区别,我想原因应该出在回波强度上,水面的回波强度比较高,回波上升沿比较陡,缩短了门检测时间,所以测试距离近.我以前做超声是遇到过这种事的,还有就是水面的空气密度高,声波传播速度也快,也会影响测量精度.要精确测量的话温度也是一个重要变量

网友H:
你是否做了温度补偿,超声波在不同温度下,速度是有变化的,一般的超声波测距的产品都是需要进行温度补偿的.另外还可以考虑做一个调零算法,即对一个固定距离进行测量,然后获得补偿参数,然后使用这个补偿参数对测量到的实际值进行补偿.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我没有示波器,也无法做温度补偿,先放放,以后有了结果再来高手大家。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我没有示波器,也无法做温度补偿,先放放,以后有了结果再来高手大家。 ...

13楼的说的对,超声波这种东西要考虑补偿,温度啊,介质啊什么的都是会影响到超声波反射的,而且这个声波在水里的传播速度远大于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你是否有考虑在算法中修正过?
我建议你先找找相关文献声波在水里的传播数据,然后想办法修正一下,比如水温和介质对声波传播的速度的影响,看看有没有现成的文献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