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电路是正弦稳态电路?

楼主(2016-09-18):
正弦稳态电路 一般定义为:线性时不变动态电路在角频率为ω的正弦电压源和电流源激励下,随着时间的增长,当暂态响应消失,只剩下正弦稳态响应,电路中全部电压电流都是角频率为ω的正弦波时,称电路处于正弦稳态。满足这类条件的动态电路通常称为正弦电流电路或正弦稳态电路。

那,什么样的电路形式,或者包含什么元件的电路,一定是正弦稳态电路?

分析一个电路,要用正弦稳态分析方法前,怎么确定其一定是?

网友A:
to LZ;

那就是稳定的线性时不变电路(LTI),没什么“正弦稳态电路”。

网友B: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做出来就喊话的全是吹牛B

楼主:
怎么确定一个线性时不变电路是稳定的?一般书上讲到正弦稳态分析章节,直接用向量法

楼主:
怎么确定某电路能不能用向量法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确定一个线性时不变电路是稳定的?一般书上讲到正弦稳态分析章节,直接用向量法 ...

如果是无源线性时不变元件构成的电路,譬如R、L和C,其中含有损耗电阻R且有损耗则必然是稳定的。

稳定的线性时不变电路,如果注入单谐稳态信号(譬如正弦),则就可以采用相量分析方法。注意,单谐稳态信号是没有起始点的,所以对于稳定的线性时不变电路来说不用考虑暂态。

网友C:
学的知识太多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场该套用什么论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看楼主是要问:产生正弦波并且稳幅的电路,我答正交型的,这样是瞎扯的吗?正交型的绝对比文氏的还容易 ...

我没指你,你又来了。我说我楼上的。

网友E:
首先你只研究正弦源,其次这个正弦源作用的电路在你所考虑的范围内也是线性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复数或向量来分析你的电路了。暂态不用考虑,用复数或向量分析,已经设定你研究的是电路的稳定状态。

网友E:
同一个电路,你的两个问号有时都可以满足,也有时都不可以满足。

网友F:
能把问题说这么明白的

就不能举个例子,电路要么是振荡,要么是放大,比如无稳态电路

网友G:
用表面说产生线性器件组成的正弦产生的信号,肯定不是纯的正弦信号,肯定要失真,只能用非线性因素去排除这些非线笥因素,而且这种方向下,越来精密(波谱)越难,下得成本更大,还不如用高频的DDS合成来得更简便。纯度,起振,非线性是矛盾体。闭环工作时的,AF=1,是通过非线性实现的,宏观累积的结果。一开始AF=1无法起振或无法短时间稳定。

网友H:
正弦稳态电路就是带正反馈的自激振荡电路。有电容三点式和电感三点式。当然还有其他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