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询问STM32 f103做互联网+农业的工作复杂度

楼主(2016-09-18):
有一个互联网+的农业项目,采用3/4G模块通信,需要有GPS定位,需求如下
白天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晚上灭虫灯点亮+电网放电,晚上定时4-5小时灭灯。下雨时通过雨控控制灭灯。雨停、又在亮灯时间就可以继续亮灯。
主要功能,对胶体蓄电池的充放电控制,这个关键到电池的寿命。定时功能,减少亮灯时间。
对于物联网的要求,:
  1,能对太阳能电池板给蓄电池的充电电流进行测量,
2,负载电流进行测量,
3,能测试当前电池电压,
4,在晚上下雨的时候 能停止输出,雨过后,还是在定时亮灯时间内会再次亮起,如果过了亮灯时间不会亮起。
5,能对户外温度,
6,土壤湿度进行测量。
7,能进行开关灯控制,
8,能对晚上亮灯延时时间进行设定。
9,能对负载变化进行报警。(如负载短路电流超过平均值,如负载开路,工作时无输出负载。)
10,移动报警,灭虫灯安装好后,就要确定位置,如果有移动的话就报警。
11,有视频采集,录像,照像功能,能对灭虫灯内的虫子进行照像上传。
12,虫子 采集控制器。
可以选择STM32 F103 或者F107芯片方案或者其它替代方案,要求制版,以及源码
设计要求,除了上面的功能需求,成本控制也需要考虑,在不含外壳的情况下,物料包括生产成本控制在80元以内 (按照每批次1000件的批量)。
请问这个开发周期,以及开发制板总的费用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
主要是新手上路,没有多少积分,这点分悬赏,让人见笑了。自己是做路由器,交换机的,平时用的都是高通、博通、MTK,盛科的片子,用过vx,以及centos。 但是stm32,主流是用ucos,不过这个玩意儿貌似要收费,freertos,功能支持不够全。就上面那个例子,用3G或者4G,传统才有UART通信,貌似效率太低了。如果采用高速USB,可能开发的复杂度又有所增加,不指导UCOS是否支持。

网友A:
找一些模块,是否支持SPI接口的,速度相对快些,开发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些模块,是否支持SPI接口的,速度相对快些,开发简单些;

能否提提你的大致方案,如果这个项目能谈成,比如委托你来做,大概需要多少开发费用,包括满足上面提到的所有硬件功能。雨控模块已经有了,不需要考虑。这个,还需要考虑整体方案的制造成本,公司是打算控制在80元内。查过SPI方案的,采用ucos,不知道是否支持。毕竟是一个小系统,本身并不希望扩展RAM之类的,否则一旦上了linux系统,则可选的方案就比较多。阿

网友B:
有视频采集,录像,照像功能
这个就够玩的了,围观下高手怎么说的

网友C:
80快能搞定?大写的一个服,检测温度,湿度,视频,cpu,。。。。这些还加各种需要的元件,80快能搞定我服

网友D:
80块不可能吧。。。当买白菜呢。。。光一个视频+gprs就不止80块了。。。这还是芯片级开发。。
模块级的开发你可以去淘宝看看,一个gprs模块就80+了。。。
这么多功能如果拿去卖   起码1W起步啊,才80的成本这得多少利润啊。。。

网友E:
80块钱感觉在胡扯,一个3G/4G模块80块钱,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网友F:
80块*币做不了,这个电路实现起来硬件系统还是相当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块不可能吧。。。当买白菜呢。。。光一个视频+gprs就不止80块了。。。这还是芯片级开发。。
模块级的开发 ...

我没说清楚,视频摄像头是选配。不计入这个成本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块不可能吧。。。当买白菜呢。。。光一个视频+gprs就不止80块了。。。这还是芯片级开发。。
模块级的开发 ...

我没说清楚,视频摄像头是选配。不计入这个成本中。而且,现在有现成的板子,深圳一家厂的出品,是用的F107,价格是20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块不可能吧。。。当买白菜呢。。。光一个视频+gprs就不止80块了。。。这还是芯片级开发。。
模块级的开发 ...

这个就是装在现在的太阳能杀虫灯上的,一套太阳能杀虫灯才卖1000多到3000的样子。所以,你说的1万块,过于夸张了。我没说清楚的地方就是这个摄像头本身是选配。另外,深圳那家厂商,采用F107,出厂含税价是200出头,唯一不足的是,采用的UART做为3G模块通信。另外需要用他们的软件平台,这样,参与政府投标就比较被动。所以公司想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材料成本80确实是不容易做到的,GPRS(3G模块价格是比较高的,再加上运营通信费用) ,视频处理部分也是比较 ...

兄弟说得非常中肯,最开始我给公司提能否控制到120的材料成本,但是公司老板认为,深圳的出厂含税价才200出头(不含摄像头),这里面还包含了17%增值税,以及生产、仓储、物流成本,所以想压到80,老板的话是不能超过90;至于技术指标,因为这目前是一个意向性的需求,还没最后敲定。感谢你的回复。 另外,以你的经验,如果是你带领团队来做,大概需要多少研发成本?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兄弟说得非常中肯,最开始我给公司提能否控制到120的材料成本,但是公司老板认为,深圳的出厂含税价才200 ...

带团队做大约需要10w 以上.
抄板可能便宜点,200元的板子正向研发大约需要2w 左右.
如果改为 usb的3g 模块,研发费用会到5w 左右.并且稳定性没有什么提高.低端 cpu 支持 usb host 不那么容易.
硬件成本越低,研发费越高.控制在120元可能几万做成,那么控制到80元就要十几万.

网友I:
排除你说的,板级纯BOM成本,80足够了……

2,负载电流进行测量,——2毛钱的运放
3,能测试当前电池电压,——电阻分压
4,在晚上下雨的时候 能停止输出,雨过后,还是在定时亮灯时间内会再次亮起,如果过了亮灯时间不会亮起。——雨水检测用两根铜线+三极管或运放
5,能对户外温度,——几毛钱的NTC
6,土壤湿度进行测量。——两根碳棒+运放,测电阻估算
7,能进行开关灯控制,——一两块钱的继电器/可控硅
……

网友H:
他们的产品你们不用不是因为串口还是 usb,是因为稳定性不够.他们死命的用便宜产品.....稳定性根本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他们的产品你们不用不是因为串口还是 usb,是因为稳定性不够.他们死命的用便宜产品.....稳定性根本不考虑. ...

兄弟说到要害了,真正的问题是,这个板子不太稳定,导致经常出现不能按时开关灯,导致亏电,然后影响蓄电池和太阳能板寿命。其他拍照图片上传速率不够,都还是能容忍的缺陷。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带团队做大约需要10w 以上.
抄板可能便宜点,200元的板子正向研发大约需要2w 左右.
如果改为 usb的3g 模块 ...

是个
明白人

网友K:
真正做设计,需要3个月的调研,1周的设计制板,1个月的调试。研发费用2万,bom成本100以内吧

网友L:
我做过类似的产品 环境对该控制板的影响非常大 对各级供应商要求很严格 比如贴片。。。

网友M:
这种设备必须做到防水、防潮,温度 工业级设计,不然真是玩具级别的

网友D:
这个还要做上位机平台,下面想做稳定还是要组团队做。。。特别是政府投标项目,有些表参数卡的严的话不组团队根本响应不过来。。

网友N:
挺好的一个项目,F103资源有点紧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说得非常中肯,最开始我给公司提能否控制到120的材料成本,但是公司老板认为,深圳的出厂含税价才200 ...

个人认为:1.首先要明确投入跟产出的关系,对系统的完整性设计要有明确的风险分析。2.功能需求及技术指标等是材料成本决定因素,团队的整体设计水平决定产品投向市场后的风险系数。

3.设计方案的建立需要多方面的品质把控才能把材料成本综合性的控制到最低。
因此:您描述的内容及咨询的费用可大可小,资深的高工们都不会轻易的回答你提出的哪些。明确上述3条估计能找到公司最想要的结论,往往老板其实真正关注的并不是压缩多少材料成本(实际上可能其他的费用远远大于这些)。

以上属于个人拙见。

网友O:
雨水检测用两根铜线+三极管或运放

这是怎么做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有视频采集,录像,照像功能
这个就够玩的了,围观下高手怎么说的

高手回答你——这叫有钱瞎折腾!

网友P:
普通杀虫灯而已,用最新的LoRa组网,
批量成本限制到80以内,问题不大!

网友Q:
80块还有视频采集。。。。。。。。能加个0不?

楼主:
还没有做,前一阵在和政府扯这个事情,初期供货600台。看了楼上各位的,受益良多。我会转告我们公司老大,让他决定是找楼上兄弟合作,还是其他方式。
非常感谢。

网友R:
引用 网友I:
排除你说的,板级纯BOM成本,80足够了……

2,负载电流进行测量,——2毛钱的运放

网友S(2016-10-19):
感觉物联网用在农业上面前景很大

网友T:
据我所知,这个是目前最便宜的GPRS+GSM的2G 视频无线模块了,批量3X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840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