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邦定晶圆代码UNS800 求分析

楼主(2016-09-18):
本产品是一个邦定产品,配套是TI一颗MSP430FR5949IRHAR,单片机使用    就一个计数功能   求大神分析

网友A:
计数功能,输入的信号是什么信号呢,单片机严格来说,计数只能捕获方波的,这个芯片应该是把输入信号转换为方波信号的吧,类似于比较器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数功能,输入的信号是什么信号呢,单片机严格来说,计数只能捕获方波的,这个芯片应该是把输入信号转换为 ...

谢谢  就是不知道前端输入信号  想找替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是不知道前端输入信号  想找替代

不知道前端信号的话,太难了,对应的电路太多了,根本无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