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关于影响CAN通信质量的因素

楼主(2016-09-18):
大家好!
      CAN通信在各行业中已逐步成为必不可少的通信方式,但大家在设计时往往会遇到通信质量的问题,下面则为大家分享下CAN通信设计的几个要点。
1、通信距离越短,通信质量越好。如果通信距离超过500 米,推荐增加中继器。
2、通信节点数越少,通信质量越好。如果节点数量超过100 个,推荐增加中继器。
3、通信波特率越低,通信质量越好。在能够满足应用需求的情况下,尽量选取较低的通信波特率。推荐在10K~250Kbps 之间选取。
4、CANH、CANL 端口之间的防护器件,其等效电容越小,对通信影响越小。所以在端口防护器件(TVS 管、压敏电阻等)的选取上要考虑其等效电容参数。
5、每个通信节点的支线长度应尽量的短,减小支线信号反射对总线的影响。
6、合适的终端匹配电阻能有效的减小信号反射,一般推荐接120Ω电阻。
7、使用屏蔽双绞线,将所有通信节点的参考地通过屏蔽层联接,并在一点接地,能减少干扰,提高通信质量。

详细内容可以参考MORNSUN官网CAN通信应用笔记:http://www.mornsun.cn/uploads/pdf/201509251151064b.pdf

网友A:
通信质量跟外部环境也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质量跟外部环境也有关系呢。

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B:
金升阳的can通信距离可以到达多少?

网友B:
多节点还是需要终端电阻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节点还是需要终端电阻才好。

对的,如果节点很多还需要终端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节点还是需要终端电阻才好。

多节点和通信线路长也需要这样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信质量跟外部环境也有关系呢。

外部环境影响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部环境影响比较大。

加个屏蔽层可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如果节点很多还需要终端电阻

一般都是几个节点,所以没有用到过终端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多节点还是需要终端电阻才好。

信号在传输线终端会形成反射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多节点还是需要终端电阻才好。

终端电阻是为了消除在通信电缆中的信号反射

网友F:
通信节点越好,距离越短,越是稳定呢。

网友F:
金升阳的中继器有什么?

网友G:
记得选择终端电阻。

网友G:
通信的波特率要尽量低才行。

网友H:
外部环境的干扰也会影响到通信的质量。

网友H:
金升阳有什么中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金升阳的中继器有什么?

金升阳目前没有做中继器产品,市场上给CAN通信配套中继器的厂家比较多,网上查一下可以找到挺多的,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金升阳有什么中继器?

CAN总线中继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金升阳有什么中继器?

网上有很多兼容的。

网友J:
现在还是用zigbe通信吧。

网友J:
高速通信接口能推荐几个吗?

网友K:
通信线最好能够屏蔽层。

网友K:
通信的速度要低一些,保证传输稳定性。

网友F(2016-10-27):
引用 楼主:
金升阳目前没有做中继器产品,市场上给CAN通信配套中继器的厂家比较多,网上查一下可以找到挺多的,谢谢 ...

好的,我以为金升阳也有类似产品呢。

网友F:
这个一般使用哪个?

网友L:
一般都是4-5个通信节点。

网友L:
can最好前段也做一个隔离。

网友A:
can通信的频率要降低才行。

网友A:
现在用到比较多的zigbee产品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通信的波特率要尽量低才行。

为什么要降低波特率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外部环境的干扰也会影响到通信的质量。

一定要做好防雷击才行。

网友M:
一个小小的终端电阻非常有用。

网友M:
你去网上搜搜看,很多的中继器。

网友N:
屏蔽的双绞线的屏蔽层接地会不会影响通信质量?

网友N:
以前的接地都是没有隔离的情况下实现的,隔离的芯片怎么接地?

网友O:
通信质量跟外部环境有关系。

网友O:
金升阳会不会有zigbee的传输芯片?

网友:
影响通信质量更多的是传输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