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用TMS320F2812或者28069的内部flash模拟EEPROM?

楼主(2016-09-18):
我现在想要用2812或者28069的内部flash模拟eeprom存储数据,但是在TI官网搜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这两款芯片相应的flash模拟eeprom的资料,只找到了contex内核芯片的flash资料。求教论坛里有哪位大神能给指点下如何用这两款芯片的flash模拟eeprom?

楼主:
有木有大神能发些资料啊

楼主:
不能沉!
望大神指教!

网友A:
很少有这样用的。
原因:1、dsp比较贵,如果flash有很多剩余,可以考虑换一个flash更小的,以降低成本。
2、dsp一般用于较高稳定性要求的场合,用flash模拟eeprom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不如外置一片eeprom,成本也不会增加多少。

网友B:
将读写内部FLASH封装至I2C/SPI底层,读,写,等程 序中,注意分好区块

网友C(2017-03-20):
请问有TMS320F2812的EEPROM程序吗? 外围的eeprom

网友D:
2812 上没有见过这样用, 28069 的例程是能够找到的
找一下 controlSU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