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板子一插上SD卡就黑屏,这是什么原因。求教各位大哥啊再

楼主(2016-09-18):
各位大哥,有空的帮忙分析下,,我的板子插上SD卡就出现黑屏问题。拔出屏幕显示正常。其他功能也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啊。。拜托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A:
1 线接错了
2 驱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线接错了
2 驱动错了

接线没错  我都检查了   而且也没有虚焊的

网友B:
有可能你的驱动中一直循环检测一个状态或标志,插上SD卡后程序陷入死循环了。只有实际调试,才知道死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你的驱动中一直循环检测一个状态或标志,插上SD卡后程序陷入死循环了。只有实际调试,才知道死哪了。 ...

一直显示读取SD失败    这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啊?   能说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