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C单片机中的比较器如何使用

楼主(2016-09-18):
STC单片机是我国知识产权的芯片,功能强大,本人已使用多年。目前在15W系列芯片中增加了比较器(CMP+口  / CMP-口)功能,想了解一下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A:
没用过呢;
你问STC的技术支持看看;

网友B:
没用过此类的

网友C:
看数据手册不就知道了么。楼主的第一句话倒是很牛X。。估计会被很多人拍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数据手册不就知道了么。楼主的第一句话倒是很牛X。。估计会被很多人拍砖的。 ...

楼主这样问,有的人会去查一下这牛X的芯片手册,顺便帮楼主解决一下一个问题,这广告就成功了。

网友E:
咳  咳 咳   楼主~~~这是 ST  MCU  ~~~ 的板块    不是STC

网友F:
说1T,却是定时器1T。说DAC,却是pwm。说…

网友G:
设置一下寄存器就能比较了,和内部基准电压比较还是和外部信号比较,很简单的。

网友G:
看一下DATASHEET即可,就像用外面的比较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