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程序中用float和double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2016-09-18):
实际程序中用float和double有什么不同呢,感觉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A:
肯定是有区别的,长度4个字节的空间 也就是说一个字节是8个二进制位 那么4个就是32位哦,长度为8你想一下比它大了多少?

网友B:
因为C编译系统把浮点型常量都按双精度处理。所以一般都选择double。

网友C:
double在储存的时候 比float 更精确些

网友D:
double能表示的精度大,但占内存也大
float表示的精度小些,但内存占的少,如果你不需要很高精度,建议用float

网友E:
float为单精度,占4字节(32位)的内存空间,它的数值有效范围是-10的38次方到10的38次方,只表示7位有效数字。而double为双精度,8字节,正负10的308次方之间,能精确到16位。这应该就是他们的的最基本的区别吧。。。

网友F:
对编程人员来说,double 和 float的区别是double精高,有效数字16位,float精度7位。但double消耗内存是float的两倍,double的运算速度比float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