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cmu200无线通信测试仪 能否作为EMC测试用?

楼主(2016-09-18):
现准备买个2手的便宜的频谱仪来搞EMC测试用,不知道这个仪器是否合适,问一下大家.频率能到1G就行.

网友A:
1G恐怕不行,一般的EMC频段要到2G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恐怕不行,一般的EMC频段要到2G以上了

我们是医疗设备,检测范围0.15M-1000M.请问下,选用那种类型的仪器来自己做EMC检测比较合适?有没有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