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问一下这个芯片是什么用的

楼主(2016-09-18):
这是汽车充电桩的部分电路,lpc1769 和can总线,这里的这个芯片是什么,有什么用,后面是can收发器,我知道

网友A:
有可能是一个隔离芯片,或者电平转换芯片,因为他有两个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一个隔离芯片,或者电平转换芯片,因为他有两个电源供电。

lpc1769自带can控制器呀,直接连can收发器不就好了。唉 ,我新手,不是很懂

网友A:
CAN收发器自带了隔离的?我没看芯片资料,我也不知道,只是从这个器件使用两个电源工作来推断是信号隔离或者幅度转换。

网友B:
隔离芯片,使LPC1769芯片和外部电路隔离开来,防止1769核心电路收到外部电路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收发器自带了隔离的?我没看芯片资料,我也不知道,只是从这个器件使用两个电源工作来推断是信号隔离或 ...

谢谢版主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芯片,使LPC1769芯片和外部电路隔离开来,防止1769核心电路收到外部电路的干扰 ...

知道了,谢谢版主解答

网友C:
信号隔离用的,防止干扰吗

网友D:
这图中防护做的真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