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金升阳电源模块外壳应接地

楼主(2016-09-18):
我公司用金升阳电源模块有一定的量,但是一直很头疼的是,电源模块金属外壳不接地,使用一段时间有时外壳会带静电,影响仪器测量精度。在线路板上想了一些办法,但是非常麻烦,给焊接车间带来一些难度。

网友A:
您好!感谢您的建议。关于产品应用方面的问题,我司FAE稍后会给您回复。请留意!

网友B:
您好!
    一般来说,外壳本身表面积很大,因此外壳所积累的静电均可以通过空气释放出去的(除非是瞬间有大量静电释放到外壳上),建议客户先分析静电产生的原因,在源头进行改善。

网友C:
接地是处理的好办法。

网友C:
电源模块外壳接地,你们直接焊接的吗?

楼主:
靠空气能把静电放掉?可能你们那边空气湿度很大,我们这边可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靠空气能把静电放掉?可能你们那边空气湿度很大,我们这边可不行。

湿度大不是对电源影响更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模块外壳接地,你们直接焊接的吗?

工序比较复杂。

网友E:
金升阳没有接地的引脚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源模块外壳接地,你们直接焊接的吗?

可以焊接凸槽就ok。

网友F:
楼主这是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工序比较复杂。

这是外壳接地,是怎么弄的?

网友G:
楼主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接地是处理的好办法。

接地是怎么实现?

网友H:
楼主你们是怎么焊接的?

网友H:
外部加个屏蔽层不行吗?

楼主(2016-10-27):
我们把外壳的绝缘层挂掉一点,用导线勒住,再把两头焊在线路板上,线路板设计有两个焊盘,相当麻烦。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们把外壳的绝缘层挂掉一点,用导线勒住,再把两头焊在线路板上,线路板设计有两个焊盘,相当麻烦。 ...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们把外壳的绝缘层挂掉一点,用导线勒住,再把两头焊在线路板上,线路板设计有两个焊盘,相当麻烦。 ...

这样的接地效果怎么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外部加个屏蔽层不行吗?

你是说的 电源屏蔽层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们把外壳的绝缘层挂掉一点,用导线勒住,再把两头焊在线路板上,线路板设计有两个焊盘,相当麻烦。 ...

直接PCB接地不行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接地效果怎么样?

不知道,需要测试一下屏蔽层。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接地效果怎么样?

消除静电而已。

网友I:
PCB的地线?

网友H:
在外面加一个屏蔽罩呢?

网友H:
看到很多容易收到干扰的模块,都加了屏蔽层。

网友L:
怎么不外接一个金属壳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接地是处理的好办法。

效果怎么样?接地会不会造成短路?

网友M:
接地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接地是处理的好办法。

电源模块哪有接地的处理?

网友N:
为什么要接地?

网友N:
楼主的产品外壳应该能屏蔽干扰吧。

网友O:
金升阳的金属外壳应该接地了吧。

网友O:
把绝缘图层挂掉会不会影响质量

网友P:
电源接地跟外界屏蔽层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P:
现在模块电源有外界接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