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问下float数组怎么转成char数组

楼主(2016-09-18):
比如说,我有float buff[2]={1.2,2.2};然后想得到char buf[2]={1.2,2.2}; 试过sprintf(buf, "%f", buff);。但是不知道怎么的,程序卡死了,在找问题中。。没办法,大学时候c语言挂了。。反正是因为函数的入口参数要求是char型,然后现在得到的数据是float的,根本不能进入函数,所以想转。。。现在知道char不能村小数,但是这种数据就没办法了吗?

网友A:
整形数据可以等于1.2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形数据可以等于1.2么?

不可以吗?我char型的数组不能放1.2这个数?内心受到1万点伤害、、

网友A:
当然不可以,找你们C语言老师把学费要回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吗?我char型的数组不能放1.2这个数?内心受到1万点伤害、、

只要你喜欢,放还是可以放的,只是放了之后你程序会编译不过或者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可以,找你们C语言老师把学费要回来吧。

比如是1.2是一串字符串。。这样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喜欢,放还是可以放的,只是放了之后你程序会编译不过或者崩溃 ...

是的,我是这样搞的,然后程序崩溃了。。sprintf(buf, "%f", buff); 就是这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这样搞的,然后程序崩溃了。。sprintf(buf, "%f", buff); 就是这句。。 ...

正经说,人家版主都已经说清楚啦,你拿整形定义浮点,NO,NO,N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经说,人家版主都已经说清楚啦,你拿整形定义浮点,NO,NO,NO

看来只能buf[0]=1;buf[1]=.;buf[2]=2;这样总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buf[0]=1;buf[1]=.;buf[2]=2;这样总可以了吧。。

你觉得这样如何?
char buf[2][]={“1.2”,“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这样如何?
char buf[2][]={“1.2”,“2.2”};

荣我在研究研究、、、此时我内心是崩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荣我在研究研究、、、此时我内心是崩溃的

研究毛线,这样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buf[0]=1;buf[1]=.;buf[2]=2;这样总可以了吧。。

你也真不嫌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毛线,这样就行

是这样的,我想把这个数显示到屏幕上,然后呢调用的函数要求这数据是char数组的,然后呢这数字丫的出来又是float的,整形的早显示了。。这不还在研究,至于你那二维数组。。我还真的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想把这个数显示到屏幕上,然后呢调用的函数要求这数据是char数组的,然后呢这数字丫的出来又 ...

哦,显示屏接口对你来说是个黑盒子吗?如果发送数据函数动不了,也有个办法,数据是不是都是两位有效数字?如果都是的话,先转化,再发送

网友C:
for(i = 0; i < N; i++)
{
    sprintf(buf[i], "%f", buff[i]);
}

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r(i = 0; i < N; i++)
{
    sprintf(buf, "%f", buff);

单步跑了下sprintf,发现在sprintf里面一直出不来了。。不知道什么情况,ccs,不管了,刚好sprintf占时间,不准备用它了,我只能在研究研究了。。

网友D:
楼主开玩笑了,转换后就是四舍五入了。

网友E:
或者把数据扩大十倍,用的时候再缩小

楼主:
我不会告诉你们我是buf[0]=1;buf2=[.];buf[3]=2;这样搞的,虽然限制毕竟大,但是也是我目前能想到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步跑了下sprintf,发现在sprintf里面一直出不来了。。不知道什么情况,ccs,不管了,刚好sprintf占时间 ...

注意缓冲区大小,和转换格式

网友G:
1.乘10 或者100   显示的时候手动吧小数点加到对应的位置。
2.20楼的   吧浮点拆成字符,然后存到你的字符创数组。

还有要搞清楚啊,省的别人叫你去要学费
一个字节8bit   就是你程序的0xFF 0x55什么的,如果他是字符那就是保存的你ADCII表里面相应的.
所以字符串数组的话实际就是这些个字节组成的一个串,每个字符占一个字节。

如果你是浮点数组,那一个数组元素就不是一个字节,比如四个字节,按照一定的规则,这四个字节就能近似代表你想要保存的值,
程序对于存储空间来说就是放在一个个格子里面的小积木,都有自己的位置,如果你想把本来占四格的 直接放到一个(char)格子里肯定有问题的。

虽然你用浮点的时候直接写公式,但是还是要搞清楚他是怎么存的,各种数据类型,占多大,都需要有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乘10 或者100   显示的时候手动吧小数点加到对应的位置。
2.20楼的   吧浮点拆成字符,然后存到你的字符 ...

多谢指点,就是这些字节的东西搞不懂,碰到与字节有关的东西,就是搞不定,什么又是8位,32位,一个字,一个字节,什么的,一直混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就是这些字节的东西搞不懂,碰到与字节有关的东西,就是搞不定,什么又是8位,32位,一个字, ...

我不信你~

网友H:
C有现成函数memcpy 自己百度一下,而且这个函数可以双向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