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容充放电特性

楼主(2016-09-18):
一、电容充放电特性   1. 电容器的特性
  电容器是由中间隔有介质的两个金属板所构成。当电容器的极板上带有某一数量的电荷时,在电容器的两端就产生一定的电压UC,其值 ,由于电容器的电容量C是一个常数,所以当电量Q=0时,则UC=0;而Q愈大,也就是电荷量愈多,则UC就愈大。
  电容和电阻是两个性质全然不同的电路元件。当电阻两端施加某一电压UR时,它会将电能转变成热能而消耗掉;电容则不是这种情况,当于其两端施加电压UC时,则在两极板间就随之形成了电场,电场是具有能量的,这就是说电容能将电能转换为电场能而贮存起来。因此常将电阻称为耗能元件,而电容称为贮能元件。另外,只要有电流流过,电阻两端的电压就立即产生;而电容器两端电压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又常称电阻为即时性元件;电容为惰性元件。
2. 电容器的充放电过程
  为了实地了解电容器的充放电过程和研究它的特点及规律,我们来作下面的实验,其实验电路如图2-1所示。

2--1
(1) 充电过程
   开关K原始位置为2,此时电容器C两端的电压Uc=0。在t=0时刻开关K由位置2扳向位置1,电容器C开始充电,根据测得电压、电流随时间变化的数据,画出Uc---t及Ic-t的变化曲线如图2-2所示。

2--2

(2) 放电过程
  开关K原始处于位置1,这时C已充满电荷,其电压值Uc=0。在t=0时刻K由位置1扳至位置2, C开始放电,根据测得电压、电流随时间变化的数据可画出Uc---t及Ic-t的变化曲线如图2-2所示。

2--3
3) 充放电的特点及规律
  根据上面所得到的电容器的充放电时UC、 IC的数据和曲线,可以归纳出几点很有实用价值的规律。
①        电容器的充放电是需要时间的。这是由于电容器的充放电过程,实质是电容器上电荷的积累和消散的过程,由于电荷量的变化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充放电也是需要时间的。
②          在充电的开始阶段,充电电流较大, Uc上升较快,随着Uc的增长,充电电流逐渐减小,且的上升速度变缓,而向着电源电压E趋近。从理论上来说,要使电容器完全充满,完成充电的全过程是需要无限长的时间的。但从图2-2中可以看到,在t=15s时,Uc =9.5V,已达到E的95%;在t=25s时, Uc=9.93V,实际上已经可以认为电容器基本上充满,充电过程已基本上结束。
  同样,在放电的开始阶段,电压UC及电流IC的变化也是较快的,而后期变的缓慢。在t=15s时, Uc=0.5V,仅为E的5%;在t=25s时, Uc=0.07V,此时可以认为电容器的电荷基本放光,完成了放电过程。
同样,在放电的开始阶段,电压UC及电流IC的变化也是较快的,而后期变的缓慢。在t=15s时,  Uc=0.5V,仅为E的5%;在t=25s时,  Uc=0.07V,此时可以认为电容器的电荷基本放光,完成了放电过程。
  总之,在分析实际问题时,可以认为电容器的充放电过程所需的时间是有限的。这就是说,对于上述实验电路,电容器自充、放电开始后15s~25s,从工程的观点看就完全可以认为充、放电已经结束。
  ③ 在电容器刚刚开始充电或刚刚开始放电的瞬间,电容器的端电压及贮存的电荷Q都将保持着充、放电开始之前的数值。例如,充电前电容器的电压 Uc=0V,则开始充电的瞬间UC仍保持为0V;而放电前如果电容器的 Uc=E,则放电开始瞬间仍保持为E。即电容器的端电压在充、放电开始的瞬间是不能突变的,电容器的这一特点非常重要,必须牢记。
(4) 决定电容器充放电快慢的因素及时间常数τ
图2-1电路无论是充电还是放电,都是一个串联形式的R-C电路。在充电时,起始电流就是最大的充电电流,其值为E/R。如果电容器的容量C较大,则产生一定的UC所需的电荷
量就多,从而充满所需的时间也就长; C如果较小,则形成同样的所需的电荷就少,当然充满所需的时间也就短。现我们将C固定,则当R值大时, 就会变小,于是形成某一值所需电荷积累的时间就变长;而当R值小时,则Uc 变大,形成同一UC值所需的时间变短。可见R和C值变大时,则充电变慢,反之则快。为了全面的考虑R、 C对充、放电的影响,在实际中是用R、 C两者的乘积来描述R-C电路充放电的快慢的,其R·C值称为时间常数τ,即
τ=R·C。

  式中R的单位为欧(Ω), C的单位为法(F), τ的单位为秒(s)。其中τ的量纲变换如下:
(τ〕=〔R〕·〔C〕=欧·法=(伏/安)·(库/伏)=(安·秒)/安=秒
  例如图2-1所示电路中R=10kΩ、 C=500μF,则τ=10×103×500×10-6=5s。这
样,前面所提到的15s—25s,其实就是3τ—5τ的时间。于是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在R-C充放电电路中,经过3τ—5τ的时间即可认为充放电过程已经结束。

计算方法:容抗X=1/2πfC ,(π为3.14,f是频率,普通交流电是50赫,c是电容量)
所以容抗计算方法是:C=1/2πfX 照你的要求计算:
C=1/2πfX=C=1/2×3.14×50×150=0.00002123f
=21.23uf。

楼主:
文档中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