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晶体管的三种工作状态

楼主(2016-09-18):
晶体管的三种工作状态
《一》晶体管正常放大
晶体管工作在放区,输出的波形未出现失真现象. 特征:发射结正向偏置,即Ube》Uon(开启电压),集电结反向偏置,Uce>Ube本实验测得 Ic=2mA,Uce=4.7, ,输出的波形如下图所示

《二》晶体管截止失真
晶体管的截止失真是指集电极-发射极之间流过的电流太小,流进晶体管的电流不能正常放大,输出的波形会出现正半周被缩顶的失真现象。特征:发射结反向向偏置,即Ube《Uon(开启电压),集电结反向偏置,Uce>Ube本实验测得Uce=8.6 ,  I=0.mA,   失真波形如下图所示

《三》晶体管饱和失真
晶体管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的电流过大,晶体管达到零界状态,输出的波形会出现负半周被削平的失真波形。特征:发射结正向偏置,即Ube》Uon(开启电压),集电结正向偏置,Uce《Ube测得Uce=0.3V,  Ic=3.4mA,波形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我没用过放大,都是截止和饱和导通

楼主:
你用三极管都是做开关的,如果做过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话,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