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BF998R有没有什么替代品啊?

楼主(2016-09-18):
NXP的BF998R,做高频放大和混频用。好早之前就停产了,市面上流通的大多数是翻新件。

英飞凌有同款管子,但是性能跟不上

有没有童鞋关注过类似的mos管,是否有性能相近替代品可以推荐一下呢?

多谢多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频段,是V还是U?松下的3SK272和BF998类似,3SK177和BF1212R比这个更好,适合用在U段。瑞萨的BB506CFS也可以

楼主(2016-11-26):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频段,是V还是U?松下的3SK272和BF998类似,3SK177和BF1212R比这个更好,适合用在U段。瑞 ...

3SK177、BF1212R、BB506CFS都是停产的了啊。。3SK272之前试过,差一点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3SK177、BF1212R、BB506CFS都是停产的了啊。。3SK272之前试过,差一点点。

市场上还有很大的库存,不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