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容器的电场在哪里?

楼主(2016-09-18):
有个问题有些疑惑,所以提出来,希望有人能帮助解答。

假设电容器的上极板带正电荷Q,下极板带等量的负电荷-Q.
电场应该集中在上下两个极板之间,电场的方向是从上极板指向下极板,电场强度取决于单位面积的电荷量,也就是电荷密度。

这个电容器外部的电场强度为0,或者说无电场。

在电容的外部接一个电阻,很显然电容会通过电阻放电。

问题来了,既然电容外部无电场,为什么还会通过外部的电阻放电?

网友A:
外部电场强度为0 吗?谁说的?

楼主:
严格的说,无限大的两块平板构成的理想电容,外部电场为0。

但是我的问题,与是不是理想电容器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B:
钻牛角尖了,引脚不是把电极引出来了么?

楼主:
哈哈,引脚也是在电容“外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严格的说,无限大的两块平板构成的理想电容,外部电场为0。

但是我的问题,与是不是理想电容器关系应该不 ...

“无限大的两块平板构成的理想电容,外部电场为0。”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如何构成RC回路呢?

网友C:
LZ:

不仅电容内有电场,构成RC回路的导线间也有电场,当然电阻内部也应该有电场。只是由电容C以外相关电场所构成的“电容”量相比那个电容C小很多,可以忽略。

在集总电路模型中,C以外的这些“电容”都被认为是“不存在”。

楼主:
如果平板无限大,确实无法在其外部接一个电阻。
但是可以在内部接一个电阻。

在内部接电阻,很容易说得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平板无限大,确实无法在其外部接一个电阻。
但是可以在内部接一个电阻。

电容“内部接电阻”,自然就存在电场了。电容漏电模型就是如此的。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在电容A的外部接电阻B,且电容A的平板不是无限大。
这种情况下,电阻B是在由电容A产生的电场外,还是在由电容A产生的电场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在电容A的外部接电阻B,且电容A的平板不是无限大。
这种情况下,电阻B是在由电容A产生的电场外 ...

导线就已经把“电容A”中的电场引了出来。

注意我前面说的那些话:

不仅电容内有电场,构成RC回路的导线间也有电场,当然电阻内部也应该有电场。只是由电容C以外相关电场所构成的“电容”量相比那个电容C小很多,可以忽略。

在集总电路模型中,C以外的这些“电容”都被认为是“不存在”。

网友D:
散度和旋度,

楼主:
你说的我看了,但是好像是在阐述的东西与我的问题没有关系。

“不仅电容内有电场,构成RC回路的导线间也有电场,当然电阻内部也应该有电场。”

电容内有电场,能理解。
在这个电路当中,导线及电阻内有电场,这个电场是电容产生的的,还是导线电阻自己形成的?

“只是由电容C以外相关电场所构成的“电容”量相比那个电容C小很多”
这里的电容你加了引号。我理解电阻内可以有电场,但是电阻还是电阻,不是电容。

网友B:
1.引脚引出的不是“场”,而是“路”。
2.你把电阻也认为是“内部”,就没有外部的场了,不过这还是一个电容么?

楼主:
我的想法。因为电容极板的面积不是无穷的的,所以在边沿存在处于电容之外的电场(边缘电场),这些电场强度相对电容内部的电场小很多。

这些外电场能够将电阻包含在其中。

但是这样还是有问题,就是电阻中的电场强度会随电阻的长度变化。电容产生的外电场随电阻变化,有点说不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因为电容极板的面积不是无穷的的,所以在边沿存在处于电容之外的电场(边缘电场),这些电场强度 ...

注意HWM的回复,尤其11楼。
我再加一句:当你用导线联接电容器两极板,准备联接电阻时,现在的电场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未联接导线的电场了,已经发生变化了。

楼主:
11楼的回复,我看了。

就是不太理解这个回复与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有点晕,还希望揉碎了说一遍。

网友F:
呵呵,简单说电容的电极与其他电阻连起来的瞬间,原本储存在电容上的电荷等同于加在电阻的两端!电容板,互联导线也可以看做很小电阻与其他电阻串联成一个电阻!有那么迷糊吗,你比较下电池加在电阻两端。什么时候外部无电场?你搞清楚前提条件了吗,搞不清照着书说,不要乱套条件。

网友G:
LZ的问题可以用一幅图来解释。当左边电压施加的瞬间,电容右极板会感生出与左极板等量的负电荷,但这些负电荷不是通过电阻->地->施加电压电路 这条回路提供的,这时候的负电荷由电容极板内部提供,所以,右极板产生与左极板等量负电荷的同时,也会带上同样量的正电荷,这些正电荷的产生的电场通过电阻传递到地中,从而推动电子由地经电阻进入电容的右极板。一段时间后,右极板中的正电荷完全被中和之后,电阻中就不再有电场存在了

我的问题中,只有c和R,没有电源。c初始电压不为0.

楼主:
正是没有搞清楚,所以在这里提问。谢谢你(ohayou)的回复。

电阻上不能驻留电荷,怎么能自己建立电场?

楼主:
新想法。电容上引出导线连接电阻,引出的导线可以看做电容极板的延展。

这种延展是一种特殊的延展,不改变电容原有的电荷密度及极板间距,等效为不改变电容两端的电压。(导线是理想的,没有改变电容的面积,也没有带走电荷)

接电阻的时候,电容的延展出来的那部分在电阻两端建立新的电场,电场的强度与电阻的长度相关。

这样解释是否说得通?

网友F:
电极,导线看成小的电阻(实际本来就有),与你外接的电阻串联不就得了,还自创个延展。。。。先会串联并联吧。

网友F:
找本基本电路书耐心从第一页起吧,效果比较好

楼主:
我建议你找本物理书好好看看,不要咄咄逼人。

提问题,是让大家来帮助解决问题的。不是让你来嘲笑的。
哪一本电路书上讨论了电阻内的电场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新想法。电容上引出导线连接电阻,引出的导线可以看做电容极板的延展。

这种延展是一种特殊的延展,不改变 ...

不通。

楼主:
前辈,哪里不通?洗耳恭听!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里不通?欢迎给个完整的解释!

前页11楼和16楼。

楼主:
11楼, “导线就已经把“电容A”中的电场引了出来。”

16楼 “当你用导线联接电容器两极板,准备联接电阻时,现在的电场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未联接导线的电场了,已经发生变化了。”

把11楼和16楼的解释摘录在这里。

11楼说的是把电容的电场引出来,我在21楼的解释是电容极板延展。表达的意思应该差不多。
16楼说只是说电场改变了,只说了果,没有说因。我在21楼也说是建立了新电场。

哪里说不通?我觉得我的说法更形象一些。

网友H:
在两个极板之间

网友F:
我就是正在看物理呢,所以才建议楼主好好看看电路基础,这都成嘲笑,心眼是多小啊。。。。。

楼主:
请教一下 ohayou 电阻上不能驻留电荷,怎么能自己建立电场?

楼主:
说一下问这个问题的起因。

上图中,电容之外有个电荷A。由于电容外部电场为0,所以这个电荷A不会受到电容的作用力,不会因此而移动。

我没有考虑到接电阻之后,电场会改变,也没有想通电场如何改变。(因为一提到电场就想到电容,既然电容没有改变,自然电场也没有改变。)

所以觉得接电阻之后,也不会有电荷移动,没有电流。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一下问这个问题的起因。

你可以先试想一下,将电容两端并联一个相同的电容,原电容的电场是否发生了变化,并联的电容是否建立了新的电场?。。。然后将并联的电容逐渐减小,并联电容对原电容电场影响越来越小,但是并联的电容还是会产生电场啊,最后这个电容小到与电阻的分布参数一样了,电容可以忽略,但是电场还在啊,电场推动电子流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先试想一下,将电容两端并联一个相同的电容,原电容的电场是否发生了变化,并联的电容是否建立了新 ...

说得有一些道理。
但是你提到了电阻的分布参数中有一个小电容。是这个小电容构建了电场。

如果电阻是集总的,没有小电容,那么这个电场还存在吗?
或者说集总的电阻中是没有电场的?

网友I:
LZ要知道,在同一个导体上是等电位的,所以如果电容器的正负极板之间有电场,同样,连接电容器的正负极板的两个引脚,虽然在电容器的体外,但这两个引脚之间和他的体内一样,也有电场。如果这两个引脚通过金属导线接个电阻,那这个电阻的两个引脚之间也有了电场,而不管这个电阻离这个电容器有多远。

maychang 说的对
eyuge2:更更确切一点,是“导体”,而且是弛豫时间之后。
同一金属体是等电势,更确切一点

网友J:
外部电阻回路的存在,改变了整个电场的分布。

网友K:
你想多了~~

网友K:
这个要分析瞬态了
电容电场建立之后,其正负极的电压就有了,电阻接上的瞬间,电阻两端的电压等于电容正负极两端的电压
你说这个瞬间电阻两端有没有电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要分析瞬态了
电容电场建立之后,其正负极的电压就有了,电阻接上的瞬间,电阻两端的电压等于电容正负 ...

不仅仅是有没有电场的问题,是电场怎么产生的?
别告诉我,因为电阻两端有电压,所以产生了电场。

是电荷产生了电场,有电场才有电压。

个人认为电阻上不驻留电荷,所以它本身产生不了电场。虽然其两端有电压差,内部有电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