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放大电路和反相放大电路的优缺点比较

楼主(2016-09-18):
同相放大电路和反相放大电路的优缺点比较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你没考虑到,就是电源问题,如果用同相的话一个电源就足够了,反相还要做一个负电源,有些电路根本不好实现。

楼主:
用单电源的话是不好实现,要考虑偏执的问题。在一般的单电源电路设计中,主要都是用同相放大加一定的偏移量实现

楼主(2017-05-10):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你没考虑到,就是电源问题,如果用同相的话一个电源就足够了,反相还要做一个负电源,有些电路 ...

说的没错,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