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sb gadget rndis问题

楼主(2016-09-18):
USB, ge, AD, ce, CD
两台imx6开发板。采用linux3.14.52内核。
其中一台用usb otg 作为host设备,设备树dr_mode="host"
│ -> Device Drivers │
│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NETDEVICES [=y]) │
│ -> USB Network Adapters │
│ -> Multi-purpose USB Networking Framework (USB_USBNET [=y]) │

另外一台作为usb device 从设备,设备树:dr_mode="peripheral"

│ -> Device Drivers │
│ -> USB support (USB_SUPPORT [=y]) │
│ -> USB Gadget Support (USB_GADGET [=y]) │
│ -> USB Gadget Drivers ( [=y]) │
│ -> Ethernet Gadget (with CDC Ethernet support) (USB_ETH [=y │

完成配置,把内核设备树均下载到相应板子,通过usb线把两台设备连接后。
一直重复打印以下信息:
root@imx6qsabresd:~#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ci_hdrc
cdc_ether 1-1:1.0 usb0: register 'cdc_ether' at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
vice, 0e:f8:01:da:16:19
usb 1-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2
cdc_ether 1-1:1.0 usb0: unregister 'cdc_ether'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v
ice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IPv6: ADDRCONF(NETDEV_UP): sit0: link is not ready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3 using ci_hdrc
cdc_ether 1-1:1.0 usb0: register 'cdc_ether' at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
vice, 0e:f8:01:da:16:19
usb 1-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3
cdc_ether 1-1:1.0 usb0: unregister 'cdc_ether'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v
ice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4 using ci_hdrc
cdc_ether 1-1:1.0 usb0: register 'cdc_ether' at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
vice, 0e:f8:01:da:16:19
usb 1-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4
cdc_ether 1-1:1.0 usb0: unregister 'cdc_ether'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v
ice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5 using ci_hdrc
cdc_ether 1-1:1.0 usb0: register 'cdc_ether' at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
vice, 0e:f8:01:da:16:19
usb 1-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5
cdc_ether 1-1:1.0 usb0: unregister 'cdc_ether'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v
ice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IPv6: ADDRCONF(NETDEV_UP): sit0: link is not ready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6 using ci_hdrc
cdc_ether 1-1:1.0 usb0: register 'cdc_ether' at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
vice, 0e:f8:01:da:16:19
usb 1-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6
cdc_ether 1-1:1.0 usb0: unregister 'cdc_ether'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v
ice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7 using ci_hdrc
cdc_ether 1-1:1.0 usb0: register 'cdc_ether' at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
vice, 0e:f8:01:da:16:19
usb 1-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7
cdc_ether 1-1:1.0 usb0: unregister 'cdc_ether'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v
ice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IPv6: ADDRCONF(NETDEV_UP): sit0: link is not ready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8 using ci_hdrc
cdc_ether 1-1:1.0 usb0: register 'cdc_ether' at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
vice, 0e:f8:01:da:16:19
usb 1-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8
cdc_ether 1-1:1.0 usb0: unregister 'cdc_ether'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v
ice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9 using ci_hdrc
cdc_ether 1-1:1.0 usb0: register 'cdc_ether' at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
vice, 0e:f8:01:da:16:19
usb 1-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9
cdc_ether 1-1:1.0 usb0: unregister 'cdc_ether'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v
ice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10 using ci_hdrc
cdc_ether 1-1:1.0 usb0: register 'cdc_ether' at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
vice, 0e:f8:01:da:16:19
usb 1-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10
cdc_ether 1-1:1.0 usb0: unregister 'cdc_ether'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v
ice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11 using ci_hdrc
cdc_ether 1-1:1.0 usb0: register 'cdc_ether' at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
vice, 0e:f8:01:da:16:19
usb 1-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11
cdc_ether 1-1:1.0 usb0: unregister 'cdc_ether'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v
ice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12 using ci_hdrc
cdc_ether 1-1:1.0 usb0: register 'cdc_ether' at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
vice, 0e:f8:01:da:16:19
usb 1-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12
cdc_ether 1-1:1.0 usb0: unregister 'cdc_ether'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v
ice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IPv6: ADDRCONF(NETDEV_UP): sit0: link is not ready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13 using ci_hdrc
cdc_ether 1-1:1.0 usb0: register 'cdc_ether' at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
vice, 0e:f8:01:da:16:19
usb 1-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13
cdc_ether 1-1:1.0 usb0: unregister 'cdc_ether'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v
ice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14 using ci_hdrc
cdc_ether 1-1:1.0 usb0: register 'cdc_ether' at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
vice, 0e:f8:01:da:16:19
usb 1-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14
cdc_ether 1-1:1.0 usb0: unregister 'cdc_ether' usb-ci_hdrc.0-1, CDC Ethernet Dev
ice

请各位大侠指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分析了很久一直未找到原因。多谢多谢!

楼主:
上面的信息是主设备打印的。
从设备打印信息如下:
g_ether gadget: high-speed config #1: CDC Ethernet (ECM)
g_ether gadget: high-speed config #1: CDC Ethernet (ECM)
g_ether gadget: high-speed config #1: CDC Ethernet (ECM)
。。。。

表示一直连接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