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芯片型号

楼主(2016-09-18):
(无正文)

网友A:
那很难猜的。
你可以把每个引脚连接到哪里测出来,基本上也能画个简图,根据功能猜会好的多。
看板子上并排用量这么多,可能是个管子,保护器件;或者是颗MOS
所以还是建议楼主测量下管脚连接。
你看看可能是这个不,我搜的,Si7960DP

网友B:
根据楼上找的型号你对照线路板核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很难猜的。
你可以把每个引脚连接到哪里测出来,基本上也能画个简图,根据功能猜会好的多。
看板子上并排 ...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要做一个OD门,按照您给的型号,指标很接近,应该是了,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上找的型号你对照线路板核对一下

应该是这款了,谢谢t叔了

网友C:
看封装和接线mos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很难猜的。
你可以把每个引脚连接到哪里测出来,基本上也能画个简图,根据功能猜会好的多。
看板子上并排 ...

同有类似问题~

不如授人以渔?

是怎么搜的啊?

感谢先~

网友E:
这类封装的MOS管
看下背面 如果一排引脚多个连一起的  基本就是M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