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

楼主(2016-09-18):
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

网友A:
两个电阻说了这么多页,PF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阻说了这么多页,PFPF。

网友B: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