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知识积累(自己整理)

楼主(2016-09-18):
一、        器件问题:
1、        器件的温度特性:
低温环境下比高温环境下器件传导速度更快(原因:器件温度升高,其内部电子无序运动的数目增多,影响电子的正常传导)
2、        选用器件问题:
(1)        器件选用其性能参数应选取刚刚好满足器件需求的产品最为适宜。
(2)        去耦电容的选取应尽可能的选取小封装,贴片陶瓷器件
二、        串扰问题:
1、串扰的分类
感性串扰:与被干扰源方向相同
容性串扰:与被干扰源方向相反
2、串扰的控制
(1)选择边沿信号器件
(2)选择输出摆幅小的和电流小的器件
    (3)PCB布线:减小电源层和地层间距、提高相邻信号间距、减少并行走线长度、地线隔离
(4)减小板面积为,走线避免大环套小环,减小板面积
   (5)尽量避免信号的同是变化
  3、为什么会引起串扰?
  (1)多点公用一个地(2)磁场和电场
三、电源噪声
  电源噪声的分类:
(1)        输入噪声(除去方式:可用低通滤波除去)
(2)        开关噪声50kHZ左右(源极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可改善)
(3)        续流噪声(由MOS开关的开关时间引起,可选用响应速度更高的器件)
(4)        负载噪声
(5)        SSN噪声(在电源端加pf级的去耦电容、降低封装寄生电感)
四、时序问题
1、走线等长的目的?
(1)传输线会延时,保证时序不错乱
(2)走线不等长会引起信号质量发生变化
2、时序偏差的永裕度:20%

五、信号完整性(SI)的有哪4类噪声?每类噪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4类噪声主要是:单一网络信号失真产生的噪声(如反射、振铃、损耗、散射)、多网络间产生的串扰噪声(共阻、容性、感性噪声)、电源和地的轨道塌陷引起的电源噪声、系统和电缆的共模噪声。
4类噪声的主要原因是:
信号失真噪声——传输线阻抗不连续
串扰噪声——存在互容和互感阻抗
电源噪声——电源输出阻抗大
系统和电缆的共模噪声——共模阻抗大

网友A:
非常不错,赞一个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xtra=&epclose=1这是帖子链接,帮我解决一下吧非常感谢

网友B:
先学习一下,赞一个!

网友C:
不错不错,再接再厉

网友D(2016-10-21):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xtra=&epclose=1这是帖子链接,帮我解决一下吧非常感谢 ...

链接是不是错了?

网友E:
顶一个,谢谢,。非常不错

网友F:
帮你顶一下,不过这些理论的东西在真正遇到EMC问题的时候,会感到无从下手。EMC最佳解决办法还是PCB

网友G(2017-01-05):
不错不错,希望有方框图和原理图一起展示出来更加直观

网友H(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H:
很棒棒哦,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