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系列使用ST哪一个库

楼主(2016-09-18):
Hi,
   GD32F130系列使用ST哪一个库

网友A:
GD有自己的库了,如果非要用ST库的话,用F0系列的库。

网友B:
GD  130有自己的库了   要的留QQ

网友C(2016-11-24):
引用 网友B:
GD  130有自己的库了   要的留QQ

654353807@qq.com  新手,感谢

网友D:
为什么用ST的库?

网友E:
这个GD32的有自己的库的哈

网友F:
用GD的官网库呗

网友G:
这个上GD32的官网看下的,一般都会提供对应的库的

网友H:
用官网的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