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软件模拟I2C时序,可以用DMA通道吗

楼主(2016-09-18):
STM32 软件模拟I2C时序,可以用DMA通道吗

网友A:
楼主可以实际配置试试

网友B:
肯定是不可以的

网友C:
DMA是针对硬件的,既然是软件,肯定是不能用DMA的

网友D:
软件模拟速度很慢,就没有必要用DMA了吧

网友E:
听说过USART通道,SPI  DMA通道,没听说有I2C的DMA通道的

楼主(2016-12-21):
居然STM32的硬件I2C有问题,最好采用IO模拟了,也没用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