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51中的LCD1602的显示地址为什么要加80H。烦请各位大师详解!

楼主(2016-09-18):
C51中的LCD1602的显示地址为什么要加80H。烦请各位大师详解!
我就是想知道其原理,各位看官别让我背下来,或者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或者说这是硬件设计、觉得我是要制作芯片、、、。希望大师们给我一个诚恳的解释、小生在此感谢!

网友A:
手册上面写的很清楚啊,这个是数据缓冲区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面写的很清楚啊,这个是数据缓冲区的地址

现在,找不着那个纯的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面写的很清楚啊,这个是数据缓冲区的地址

大师!你能提供一份不?我在网找了很多都是简版的。或者你再详细的说一下呢。

网友B:
加80H是第二行的地址,第一行不用加80H

网友C:
因为写入显示地址时要求最高位D7恒定为高电平1所以实际写入的数据应该是当前地址+0x80H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写入显示地址时要求最高位D7恒定为高电平1所以实际写入的数据应该是当前地址+0x80H ...

看了HD44780的手册,没有看到对这个80H的说明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楼主(2022-01-04):
多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