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t是否可以直接接VCC呢

楼主(2016-09-18):
今天看一个别人的原理图,vbat直接接vcc,这样做是否正确呢?

网友A:
这么做是可以的,我的原理图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备份电源般接电池,如果不用电池也可直接与VCC相连

网友C:
VBAT,给后备区域供电,维持包括RTC/BKP寄存器等在内的一些数据等的保存。

网友D:
按我的理解,RTC应该是数字电路,接VDD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再考虑到手册中要求的上电顺序,VDDA应该比VDD早。如果VBAT连接电池的话,这样更加符合。

网友E:
连VDD吧,我一直这样接的,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F:
VBAT内部有个Power Switch,直接就接到VDD了。所以外部连接也是可以的。

网友G(2016-10-19):
后备电池如果使用>3.6V的锂电呢

网友H:
可以的!

如果需要精准ADC 也可以接外加 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