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6-09-18):
从STM32过来的代码,代码应该正常吧!试着中断一下,软件就毫无反应了,停止运行,显示如下: Exti
可能是外部中断入口函数没写,跑飞啥的,可仔细分析,确定已经写了外部中断入口函数的。
请教大家
谢谢!

网友A:
这个敢情是跑飞了的,,,结合你的硬件检查下的

楼主:
惭愧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写成 void  EXTI7_IRQHandler(void)了。

网友B:
这是挤进来了汇编程序的哦

网友C:
看来中断入口函数的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