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开发中关于scanf 函数的返回值讨论

楼主(2016-09-18):
如意,这里主要讨论下C语言开发设计中用得到的scanf函数相关的知识的,大家多参与下的

楼主:
我在这先分享下的——
scanf 函数是有返回值的,它的返回值可以分成三种情况
  1) 正整数,表示正确输入参数的个数。例如执行 scanf("%d %d", &a, &b);
      如果用户输入"3 4",可以正确输入,返回2(正确输入了两个变量);
      如果用户输入"3,4",可以正确输入a,无法输入b,返回1(正确输入了一个变量)。
  2) 0,表示用户的输入不匹配,无**确输入任何值。如上例,用户如果输入",3 4",返回0。
  3) EOF,这是在stdio.h里面定义的常量(通常值为-1),表示输入流已经结束。在Windows下,用户按下CTRL+Z(会看到一个^Z字符)再按下回车(可能需要重复2次),就表示输入结束;Linux/Unix下使用CTRL+D表示输入结束。

楼主:
如上,第一种返回的正整数的,用的比较多的,,第二种也是一样的,输入不正确的就是0的。。

楼主:
第3中返回值的比较少用的,看大伙在程序开发中用的多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这先分享下的——
scanf 函数是有返回值的,它的返回值可以分成三种情况
  1) 正整数,表示正确输入参 ...

这三个返回值的是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B:
scanf函数主要是针对键盘等外部设备的信号输入的